AOC19寸,修的是在没头绪了,直接上图看看还有救?

楼主(2011-02-11):
起初是彻底开不了机!被别人修过,面板的按键是手机那种软印刷线路被修断;高压一体板被修的4只5707是反着装的,管理芯片业被烧毁击穿;印刷线路我飞线连接处理正常连通后,放在别的屏上修好了高压电源一体板(此机是外置12V供电),驱动板也击穿1084更换后正常;所有正常显示后套在原屏上问题出来了,上半截正常下半截是花屏,要是把屏后线路板离开屏地(就是铁板,这个屏背的线路板每个螺丝接地都有个保险电阻);会出现强大的白色横纹干扰,但是后面的图像正常,挨着铁板白色横纹就定格成花屏状态;测量平后面的电压都正常,测量所有的101排阻都正常,希望各位给点意见!上图看看
高压电源板

离开铁板地的干扰
这个是定格的下半截花屏
屏号
屏号

网友:
1,灯管打火干扰了图象.换灯管,处理好高压绝缘
2,COF排线坏,这个就难处理了

网友:
灯管已经检查过了~现在就是怕是COF排线和侧COF的故障!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
现在就是上来看看有没有那个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依我看,这屏O了

网友:
我晕啊 替换法看看屏怎么样吧 其他的换了吧 修好你准备收多少啊

网友:
依我看是屏坏了。没希望了。

网友:
按情况,不好搞咯。我感觉应该也是屏挂咯。

网友:
用通用一套点一下屏呗,这情况像是屏坏了

网友:
手上有一块这样的故障屏,下半部分黑,无图像,。上半部分正常。最终法院判决:屏死刑

网友:
我弄过一个,跟你这差不多,我最后是换屏线好了

网友:
这现象我遇到过有点像,不过我的是左边正常,右边花屏..连屏的主控芯片都换过了也是不行,当时时12V输入误插了19V输入造成的..  你现在是横向的花屏估计就更难搞了..屏各电路,主芯片,横向逻辑板,要考虑的太多了.

网友:
哥们,你的屏挂了

网友:
换板不行就换屏不行就报废

网友:
更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这屏已经报废了,,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加焊或者换一下屏上的主控芯片,不过2楼3楼说的可能很大,楼主忙碌了一阵,收获一缕落寞,这是维修人悲哀

网友:
还修呀,屏坏了.

网友:
请问COF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屏线是最初救做的尝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了主控芯片~因为此屏和以前我发过的一个帖子的屏的几乎是一样,故障不一样,那个是普屏,包括我最初更换整套电路板及屏线都是一样;修了这么多有点不死心;所以上来看看有没有可能能够修复;毕竟是个东西啊,轻易的说报废不是我的风格。那么难焊的软质印刷线路断离的我都能完整修复而且还要平整的装入原位置,看来是白忙活了;哎!这个屏上有个管子的一脚电压是-7.5V  直接通向横向接口,不过那个接口没有用到,有点不解;

网友:
屏挂了吧?先把屏确定下来,否则你前期的工作也白做了,因为屏挂了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
....估计是瞎忙活了,屏挂了

网友C:
修好的机率 不是很大 放弃吧。

网友:
第四張圖確定是COF壞了 手上有2個1916宏碁 也是如圖4 一樣
是屏壞了

网友:
为你的执着喝彩,不知道采取以下方法是不是能帮得了你:
        1)先把到接口的-7V左右的电压修出来
         2)你那个屏是三星的,屏上的主控芯片易坏,图示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三星的有些换了后,一,二年后还坏。试试换了它
           3)至于各位同行说的COF是着在柔软电板上行列驱动芯片的封装的一种形式,(当然还有其他COG,TCP等)他们说的意思就是驱动芯片坏了,这个是需要到广州深圳那些有专业设备才能修
               4)主控芯片到行列驱动芯片焊接不好,会出现部分不显示或者不正常,这种TAB焊接是一种低温连接,用电烙铁头加一层隔些热的东西,可以修好一部分,但你这个可以试一试

网友:
屏带线坏了一组啦。要么就是脱了一边

网友:
COF就是CHIP ON   FILM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上家应该也是修到屏坏了才不修的,只是不想出现什么麻烦给推掉不修。。。。你应该也给还原回去。省得到时候搞的比较麻烦。。。有时候会说不清楚这种问题的

网友:
换显示器吧  没价值修了

网友:
这个是这个屏的常见故障啊,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屏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屏已经挂了,还修啥啊

网友:
不修了~麻烦倒是不至于!因为是朋友的朋友的屏,我也怀疑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但是我们炸了没有那么多的主控芯片换,如果淘回来换上还是一个样子我就郁闷上的郁闷了,投入过大了;都不值屏的价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7.5V是正常的,其他的电压也正常的;
COF故障妹怎么遇到过;遇到过一个优派的15寸的脱落一组,最后是温度控制不了,根本融化不了上面的焊锡,太烫怕烫坏软线;也由于使用时间的缘故有点僵化;现在报废,客户不要了。

网友:
屏挂了。不要再搞了。

网友:
这么严重的花瓶啊

网友:
看到楼上很多朋友都肯定是屏挂了,我不是不赞同各位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楼主应该找一块正常的主板,接在这屏上试一下,结果就明朗了。故障范围也缩小了。
祝愿你能成功。

网友:
用通用板点试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不要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