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北桥虚焊导致灯闪,电流反复跳.

楼主(2011-02-11):
接一台HP6535,开机电流1.1----1.3反复跳变不亮,AMD的CPU更换无效,测北桥216-0674026有短路, 心想该不会坏了吧.
取下来,再测不短了! 原来是板子那边的事. 图中桥上电容对应的4个点(红圈中)就是对地短路的. 各大供电电感电容却正常.电压也正常.
图纸,不知这几个点的定义.铜刷刷了半天不知跑到哪去的.干脆上回去吧,跟78V主板的北桥钢网一样的,有铅0.5珠.
开机居然亮了! 哎,白费工夫,原来只是虚焊了呀!

网友:
图方并茂,辛苦。。。。
恭喜楼主上当,这板子我也上过一回当,不过我的有时能点亮,就没怀疑桥的问题。后来还是CPU故障

网友:
我还见了个连显卡主供电都完全短路的呢,拆下来不短装上去还短,开机测试也是好了

网友:
HP的破机器一般都是虚汗多 上来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加焊不过最好植株

网友:
应该是供电滤波电容的电没放掉吧

网友:
恭喜楼主,给大家很好的经验.

网友:
能修好就是钱,就是经验

网友:
嘿嘿,支持2楼的,让楼主上当去吧

网友:
虚焊怎么是短路呢?应该是开路无穷大呀

网友:
是啊  虚汗怎么会短路呢?不懂!请大家指教

网友:
同上两楼一样的疑惑,=高手解答

网友:
不会是地吧 在那里猛量哈哈 搞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有4个点短路,怎么重植球会亮机,不太可能吧?是不是楼主测量到的是小电阻信号线啊>?要不就是这4个点是不是地线啊?不明白,请版主解释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好经验分享 好像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但是没有修好啊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维修中确实经常遇到一些怪怪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
因小可本人表达得不大清楚,引起了各位的疑问.
这个问题坛上已有先例,大家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079&page=1#pid2028451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9322-1-1.html

再谢谢myhome31提供了连接,找到了图纸,给大家说一下:
图一是借用"漫天飞"前辈的(俉该兼多谢),图2红圈是北桥背面对应的脚,连那俩电容的.也就是我在顶楼那第5张图对应的脚位

网友:
就是图3圈住的这几个脚了,原来它们真的是接地的!应该是被屏蔽了的脚位.本人新手无知,不知VDD-MEM是何定义,哪位老师有心开解一下.
     亏那时我还想烧鸡法烧一下,想起来有点后怕!
      综上所述:北桥ATI_RS780(216-06740260)用在HP 6535S(或其他机型)上时,那两个小电容阻值为0,对地短路是正常的,希望以后各位不要再"上当"!

网友(点评):
可能是针对内存方面的一个供电MEM我猜MEMORY,猜错莫怪。

网友:
这个桥做上去是有两个电容是短路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现在手上正有一台HPCQ40的机,北桥也短路,取下来正常,机器有时能点亮有时不亮,订了个CPU现在还没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是主板自身设计的问题,我也挨过了,虚焊导致楼主所述的工作不正常,灯闪吧。本来短路是正常的,只要楼主加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有次遇到没取下上基地查了下就知道是正常的呵呵每次修不懂的机先上基地查

网友:
你是可以了哦呜呜我的同一款机子弄死都不亮

网友:
这两天这样的机器,我这也修的多,接了四五台了,CPU坏的比较多,还没有遇到搞北桥的!

网友:
原来如此,以后再注意点

网友:
一般看到这种问题,直接先加悍在说!

网友:
这两个小电容,一脚 连内存供电的模拟地,另一脚是连公共地。所以测量是短路的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短不一定坏的就像965北桥上面不是有三颗都是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