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1-02-11):
15寸的LCD,确认驱动板坏了,换了块接口、电压一样的也是用在15寸的驱动板,开机能显示无信号但字变大了,一会图像显示都不正常,里面的程序该怎么刷,用主板普通的编程器能刷吗?程序也不知上哪下载去呢。。。。。。

网友:
编程器不行太差了 自己用的最好弄个好点的刷 例如580U

网友:
现在的驱动板用的是什么方案,或者原来的驱动板的版号是多少,还要对应屏的型号来找对应的程序。换通用板吧。

网友:
  对啊~换一个通用版

网友:
换通用板吧.别想了,用拆机板即使有强力编程器,你的程序上哪找?

网友:
通用版就不用刷程序吗

网友:
通用板的程序N多。本人偏向用乐华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