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突然坏了

楼主(2011-02-11):
希捷320G串口  09年11月买的硬盘,使用到11.2.8 号  突然机子重启,再启动后就挂不上了,CMOS里面不认了,怎么办?里面的资料怎么办,这硬盘怎么就这么脆弱。

网友:
唉,我的是希捷500G串口,不到一年,有时需要重起几次才能找的硬盘,估计也快挂了

网友:
跳跳线试试 有PC3000吗  自己修复一下啦

网友:
固件门事件 。。。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刷刷BIOS,再认认看!

网友:
有保呢修飞机

网友:
东西当然是数据恢复了,硬盘当然是去保修了,呵呵!

网友:
前几天我的希捷串口500g硬盘也突然不能认盘,我想是不是碰到固件门这次麻烦了,主要是有很多数据没有备份好。在准备重新修复固件之前想想先换条数据线试试,呵呵!运气真好这次BIOS认盘了入系统正常,虚惊一场赶快做好数据备份,希捷硬盘让我用得提心吊胆。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硬盘通电有反应吗

网友:
先测一下,硬盘有没有通电。

网友:
电是通的,就是不认了

网友:
pc3000如何使用啊

网友:
通电,有没有异常声音,如果是通电无异响,可能是固件门。

网友:
电机会转吗,查供电试试!

网友(2011-03-27):
还是ST的老毛病的延续...看到了楼主的标签,让我想到了ST硬盘...S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