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2-11):
待机很正常,开机看一下,按下开机键电流跳了一下,马上掉到待机电流,
     维修思路: 一般来讲开机掉电一般是CPU受保护,要么就I/O之类的问题,
     维修步骤: 先查一下主板各电压是否正常,发现5V没有瞬间电压,查其5V短路, 断开检流电阻,发现电感前极还短,后极正常,查供电场管损坏,(双管),干掉,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