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整个波形上下反复飘动

楼主(2011-02-11):
泰克TDS2022手提示波器,200M的

通道1没问题,通道2在没测信号的时候,波形的水平线上下不动,可一接信号,整个波形上下飘动,不知道为什么,但要两个通道同时接信号,则通道2就不飘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机器坏了么,谢谢!

是由于接地不良引起的。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接地啊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换条探头看下,如果还有,就把触发改为自动,如果还不行,就是机器的基准调整电路有问题.

网友:
时基钮老化的问题比较大。有时反复旋几次,偶尔可以正常的。

网友:
是接触的问题,多次波动相关旋钮,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