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桥代换

楼主(2011-02-11):
一只惠普V3500AMD笔记本主板,桥挂了,型号是MCP67M-A2。
本人手头上有一片MCP67MV-A2的新桥。请问师傅们可不可以代换啊。

网友:
能换  也换好过,但成功率在我手上很低,不知道为什么! 而其大多数是修原芯片用的比换芯片久

网友:
这个桥嘛。。。换了n次可是成功的只有那么一次,嗨。。。真的不知道怎么搞?LZ如果有解决方案请通知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桥修以下,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我们也换到过  但是就是不会好  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我换的成功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有两方面要注意:1。助焊膏(我用的是无铅的),而且在做之前我会先对主板进行烘干(呵呵!我是用我的一个破消毒柜做的)2。加热时注意先要均匀受热(作用主要是尽量减少在加热时引起的主板变形)做完后我见有的朋友为了赶时间用风扇加速放热,我认为这是致命的。大家学过热胀冷缩的原理知道的了,呵呵!

网友(点评):
做桥后对整个主板快速散热不是防止主板变形,怎么是对主板变形是致命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助焊济还有有铅无铅之分啊?第一次听人说起
无铅的助焊剂有哪些牌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v198.com/Shop/BGAGJ/GZHG/200906/3190.html

网友:
无铅助焊剂就是高粘助焊剂,主要是挥发要慢一些。

网友:
助焊剂也有这么多学问啊,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助焊膏也有那么多学问的啊。。。。。。

网友:
新人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桥上部温度不要太高成功率还行。

网友:
张经验了……

网友:
6楼兄弟真是经验丰富,还用起消毒柜做烤箱人才呀,说到助焊膏
做桥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最好不要代换

网友:
是啊我用的也是无铅助焊剂很好用的

网友:
那个怎么可以代换哦,肯定不可能成功

网友:
做多了就会成功得多

网友:
都挺有才的尤其是我听说了无铅焊膏 第一次听说 学校了

网友:
下午刚好遇到一个 重做看看 以前遇到了MV的 换上去不行 后来把他原来的桥装上去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高粘助焊剂太粘手了 做完个桥手都黑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