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重做系统后如何禁用设备

楼主(2011-02-11):
dell d630 在全新重做系统后,一切软硬件在全部安装就位后,发现,触摸板的相应软件禁用不到它了,没有出厂后,买来时就可以用软件中的功能来禁用它,我又不想用以后不使用它的禁用方法来禁用,哪位大哥能给个可以用软件就能禁用的软件么。
触摸板

网友:
安装相应驱动,或修改注册表...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D630的机器,但他是不充电,电源适配器插上不充电也不放电,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的缘故

网友:
回3楼,OEM也可以用的,只是你在这之前是否可以充电〉?

网友:
相应的驱动我装过,不过却是没那个功能,能否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