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 不触发!

楼主(2011-02-11):
接 ASUS EPC 一台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接电流表,电流从0.01-0.05-0.15-0.2A上升,难道自动触发?接电池上去,电流会上升到0。3A,可以充电,加焊过南桥,北桥,开机芯片,故障依旧,测得开关按键上有3。3V电压,且有高 低跳变!没有维修思路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短路现象啊

网友:
马上就加焊什么桥都没按流程来,先查所有供电是否满足,再查……

网友:
最高到0。2A   应该有缺电压吧

网友:
是不是自动触发要查下EC有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SLP—S3#信号

网友:
如果不是自动触发的话,那肯定是短路了,先把短路修好再说吧。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电流这样不正常,查一查个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缺电压缺电压

网友:
这种上网本上到0.2A的电流,这说明上电部分估计没有问题你在按着时序看看,看看内存有动作

网友:
先查一下电压是否全部出来,然后再查是否短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