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528 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11-02-11):
MS-7528 通电键盘,鼠标有电,但无法开机,用诊断卡,诊断卡显示没有开机电压!该怎么检修?
主板

网友:
检查南桥供电 找找 有没有7313 8脚的 也许是这个坏了

网友:
查开机针有无3.3或5V电压!

网友:
先检查有无3.3V SB(PCI A14) 开关针是否有电压,如果开关针无电压跑线看看到哪个元件,是到专用开机芯片还是到IO.换吧.

网友:
缺某组电压

网友:
第一时间必须得先测开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要大概检查下待机电压,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