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进水后的改装

楼主(2011-02-11):
机    型:联想旭日140M
故障现象:进水后,未干开机,部分电路烧毁。故障现象是用电池可以工作;用外接电源不能充电。外接电源也不能独立工作。
解决方法:由于技术和条件的原因,肯定无法修复。想采用用外接电源直接给电池电路的方法解决。笔记本的供电为19V外接电源和11.1V的锂电池。我想用一个12V的电源直接给电池的11V电源输入点供电。
    找来一个12V电源,实际输出11.5V。上机测试时加一个二极管,变为10.97V。拆下电池,接通电源无法开机;而装上电池,再接通电源则可以开机。(对电池结构不熟。电池有5 个触点,装上电池,笔记本工作正常时,测量主板上5个触点电压,依次是11.6V、1.68V、3.33V、3.33V和0V。不装电池,只接外接电源时,5个触点电压依次是10.97V、3.77V、3.77V、3.77V和0V。仅相邻12V电源输入的第二个触点有1.68V和3.37V的区别。)能不能工作区别就在第二个触点。可以用电阻接地把那个点的电压拉下来让电脑工作吗?
问    题
1、用一个12V的电源直接给电池的11V电源输入点供电这种方法可行吗?
2、怎样改动电路才能只用外接电源,不用电池能让电脑工作去了呢?
3、如果外接电源和电池都接上用,电池安全吗?

网友:
电池供电是要与EC交换数据的,你单用电压,而没有其它几组数据交换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你能用电池工作,基本上主板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第一可能是隔离保护有问题,你可以改成单用外接电源开机,这样不是更好,

网友:
要用优质电源

网友:
先不说能不能搞好,你这样改不觉得有点不划算吗,你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如楼上所说,主板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电源适配器隔离保护的问题,说不定就是那个管子烧了,一换就好,那还要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 你的想法不错  可惜就是实现不了

网友:
问题应该在充电电路这一块,用电池能正常工作主板大部分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
此机MAX8724E及一些外围原件烧了,其中一个是4914,在不换件,只做改动的情况下,能用原来的外接电源供电吗?怎么该?
MAX8724能否用电烙铁拆卸。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