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180-50spv电源采用ka3511芯片电压过高保护

楼主(2011-02-11):
一台fsp180-50spv电源,初始故障不触发,紫线、绿线电压正常4.9V。检查一只13007损坏,更换。更换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测得瞬间12V电压飙升到29V,5V电压也升到12V多,3.3电压都奇高。调节电位器无效。求解决方法!

网友:
检测稳压电路

网友:
是不是你的数字表电池不足了,哪会偏高那么多,

网友:
测量表有问题,从未见过此问题?

网友:
表没有问题,测量也没有问题。稳压电路主要检测哪些原件?

网友:
检测TL431、Lv7805等元件。

网友:
保护可能动作!或者稳压回路有故障!更换光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护怎么修啊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故障,暂时搁置。曾在12V输出端接12V、35W射灯,瞬间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