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坏了会导致cpu不工作吗?

楼主(2011-02-11):
修一块板子,花屏,加焊以后开机不显示,但是cpu发热,电流最高1.4。重新关机再开了两次,cpu不热了,电流只有0.8左右了。

咋搞的啊?

不热以后测量,迅驰1.5的cpu,cpu供电0.9-1.0v。

网友(点评):
数据可能会影响到北桥 供电也要到北桥的

网友:
这个正常,硬启动没完成,CPU这个时候应该是微热!!!!

网友:
当然会了,显卡坏了供电和信号都会出不来,是可以导致不过CPU的。

网友:
我知道没有启动成功,从电流就可以看出来,cpu一点温度变化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是加焊显卡以后前两次开,cpu还是热的,再开几次,cpu就不热了,会不会cpu温度太高把cpu烧坏了?

我想也不大可能啊,cpu温度高,一般都会自动断电保护起来的。

这个机子cpu不能换,就不好搞。

网友A:
自然损坏的情况下,显卡一般不会导致CPU不过。如果人为加焊过显卡就有可能,甚至上电不全,判断CP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然损坏的情况下,显卡一般不会导致CPU不过。如果人为加焊过显卡就有可能,甚至上电不全,判断CPU是否工作 ...

看供电的波形?还是信号线的波形啊?

网友(点评):
ADS#吧,要看你的示波器够不够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你再把显卡重新BGA,看看怎么样,也许是没有加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