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捷 波G46 主板全板供电正常,内存第一脚只有0.31V

楼主(2011-02-11):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内存MOS 有输出1.82V的电压,可内存的第一脚以为负载只有0.31V,CPU座是BGA的。这种情况我遇到几次了,希望朋友赐教。在线等,先谢过!

不知道这是什么工艺,BGA的CPU座子出现了空焊,真的无语了

网友:
内存是什么类型??
诊断卡跑了什么??
上显卡有无显示??
请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代内存,代码FF,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一开机不跑码?
重点查下CPU处,CPU供电,压桥有无跑码,BIOS放下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放了,怀疑过U 座,但是BGA的,不考虑它空焊

网友:
换换CPU和内存,我觉得还得从CPU处个条件入手 慢慢排除

网友:
看看内存基准电压啊,0.9v  ,看看提供0.98v的芯片是否有毛病,这个芯片一般是8脚的
比如说9173   等你看卡你的板子是什么芯片
换了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