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联想V360 I5笔记本!无故重启

楼主(2011-02-11):
联想V360 I5笔记本!无故重启 对于这样的问题 高手有什么办法检测!
最后在测试每个电压在重启的时候有无变化 只有CPU电压在重启前变化 判断CPU供电不稳定 看了下CPU供电电容使用的是NEC一颗大电容! 换成4个CPU小电容 问题解决!
换好的图上个!

网友(点评):
对于这个NEC电容,以前修东芝,现在修联想了,哈哈!~~

网友:
怎么个重启法,开机时是到LOGO重启,还是进系统时重启,你要说清楚啊,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不是吧  为什么现在好多的板子都是用这个NEC大电容啊  太郁闷了

网友:
看到很多例了,nec这个电容好像是通病呀。

网友:
NEC  大电容还会造成重启 领教了。

网友:
四个电容就管用,看来分笔记本,东芝的就不行。

网友:
I5的机器,应当是在保内的呀,,

网友:
I5的机器都修到了,我卖了还没几台,应该都在保,你是不是工厂的?希望多用NEC的电容,以后不怕没活干,支持的顶我,和我一起今年发大财

网友:
又是一个经验维修的成果!

网友:
无故重启这故障还真不好查,以后首先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这些机器都让LZ修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NEC电容好啊!  我们就有钱找

网友:
强烈要求各代工厂都要NEC电容。这样就太爽了

网友:
碰见过东芝的本本这样,刚开始死不定时死机,后来换电容ko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一个通病,得记住了

网友:
看君一席谈,胜读两年书。

网友:
以后没有显卡门修了,就修NEC大电容,大家可要挺起价格啊.零售保持三百多.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我的机子是ACER 6920g 每次重启是在滚动条的时候,偶尔能进系统。但是每次都可以进安全模式和PE,进去后也正常。重做系统每次都在安装设备时死机重启。差点要干桥了,偶然看到楼主的贴,发现我这机也是NEC的大电容,方块状,而且整个CPU供电只有这个电容,所以也换成了四个电容,没想还真就OK了!

网友:
我x了这种电容还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