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 S8用一会儿就会黑屏

楼主(2011-02-11):
AOC 916 S8用一会儿就会黑屏,有时按关机能显示,有时就不行了,会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怎么黑?指示灯还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烟台的吗?真巧,你的机器测量过供电,按键板拆了吗?机器需要打开检测的

网友:
用一会儿就会黑屏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面板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