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不触发

楼主(2011-02-11):
如题旭日410L不触发,插上电源0.04A电流,3秒后电流跳到0.5-0.6A,马上电流又跳到0.04A,当电流上去的时候电压也掉下0.5V左右,然后又恢复,来回就这样跳,没有待机电压3.3V和5V,开关键也没有电压,系统单元电路上管没有电压,估计是保护隔离的问题,查了半天没有找到问题,有哪个哥们遇到指教一下!
找到问题,是北桥供电处的PC155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B+后级短路,点火回路问题

网友:
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吗?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2楼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你主板上有短路导致你的公共端电压拉低,逐步查吧

网友:
下个电路图研究一下吧,点火不成功,

网友:
保护隔离出来的P沟道场管D极都短路,CPU供电的上管处也短路,拆了上管和上管的电容还是短路,对地阻值只有11,实在是不好找呀,公共点短路,有点不好解决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的正常待机是0.01还是0.04?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故障一样的。无待机电压。是系统单元供电MAX8734A处的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