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KX-FT952CN 不通电

楼主(2011-02-11):
    接一松下松下 KX-FT952CN传真机,不通电,拆机后测300V直流有且不消失,电源没启动,有个8脚贴片IC查不到资料 上面标示为(两行)            2A077A X   (这个X比较浅 稍不注意看不出来)
                                          551 8
图中的 IC101 就是

希望知道的大侠 指点 谢谢!
祝各位生意兴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如果没有问题,那么芯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是FA5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