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204B屏闪修复一例 (内附程序)

楼主(2011-02-11):
一台20寸三星液晶开机出现屏闪,然后白屏; 型号:204B ; 刚开始已为是屏坏,但拆机用通用板测试,屏是好的,只是有一条竖线, 该机只有一组13V电压, 通过MP1583DN DC-DC转换输出5V电压供MCU, 另一组AC1501-3.3V转换输出3.3V供主芯片MST6281LA供电, 测量5V  3.3V很稳定, 但是屏供电压摆动很大, 在2-4V跳动, 屏供电由场管9933B其中一组3.4.5.6脚控制(如下图所示),测量3脚5V输入很稳定,但5.6脚输出摆动很大, 测量场管正常,认为性能变差,找到一个同型号换上无效, 跑电路,测量场管4脚G极电压也波动很大,经过R479, Q403, R478,R344直到MCU NT68F632 第2脚, 测量MCU 2脚也波动很大, 认为是MUC坏, 大家都知道三星NT68系列故障率很高, 但是这个程序不好找, 到本论坛搜索也没有, 到号称全国液晶程序最多的"文军论坛"也搜索不到这个型号的程序和电路图,一时陷入困境, 如果换通用板,按键板为4条线, 改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没有程序丢在一边,晚上没事,手电筒照下MCU, 发现被人拆过痕迹,因为有一向IC脚对得不是很整齐,而且发现有些脚虚焊,重新补焊, 一切正常, 原来MCU芯片和程序都是好的.

网友:
上传三星204B的程序供大家下载, 这个程序网上找不到, PCB:BN41-00620E , NT68F632ALG +MST6281LA-LF; 屏:LTM201UX-L01; DVI+VGA 分辨率:1600X1200

SANSUNG 204B NT68F632.rar

SANSUNG 204B 24C16.rar

459 Bytes, 下载次数: 6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多谢提供 以后备用! 我也要养成良好的备份习惯.以后有新型号就备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也挺有意思的。上家没焊好,给楼主送钱呢。呵呵。恭喜发财。

网友:
做维修的焊功一定要过关才行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我们这些新人学习,很好的经验

网友:
收藏下来,以后备用

网友:
有一回焊接mcu的时候把里面的程序给焊接丢了,mcu不稳定啊,重新刷了就好了

网友:
进来向高手们学习下,手头也有个类似的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谢谢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我们这些人学习,

网友:
很细心,我们这些人应该去学习,

网友:
快多多学习啊啊啊

网友:
快多多学习啊啊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7547-1-1.html

网友:
论坛好好找找,都有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

网友:
最喜歡聽到維修成功
一賺了(聲譽)
二賺了(銀兩)
三賺了(經驗)

网友:
楼主很细心    电路图很公正

网友:
一修也是屏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来通电屏闪,不知别人动个手脚, 不知第一次修是什么问题 , 网吧机,别人可能想刷程序或读出里面MCU数据吧?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没银两下载。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