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45主板,上512内存过C1跑到B0 换内存跑52停 上128内存正常运行

楼主(2011-02-11):
手上一845主板,上几根DDR400  512内存过C1后跑B0  显示器无显示   换其它内存跑52停,显示器显示检测内存后,不向下走动。 换128内存运行正常,测电压正常,不知道从哪里查起。知道的基友 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注意 内存在其它机器上测试都正常使用。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和主板兼容性不好,我遇到过,现在的内存都是翻新的

网友:
内存质量问题

网友:
可以试着更新下BIOS

网友:
这种故障!如何完美解决呢?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我有好几片都这个问题,一直没修好。

网友:
这种故障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主板可能是降频了,不太好修了

网友:
LZ试过把BIOS升级试过没呢?显示器能显示 但不过内存 一般都是电压不对 或者内存本身问题!

网友:
没说现在,也没看一个基友说到中点上去。技术人才都哪里去了呢

网友:
平率不一样,估计要上266.333 的才可以。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上了333的  不行  同样跑52

网友:
主板与内内存不兼容

网友:
换一根同样大小的试试看。。不行的话就看一看频率。。。吧。。压压桥。。或者看一看上拉电压够不。。

网友:
我猜是内存供电管子不良,呵呵LOGO死机

网友:
先保证你那几条内存是好的。再有现在的打磨的内存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多换几条试试。如果还行,先换内存供电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