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三星R70该怎么修?

楼主(2011-02-11):
机子到手时是开机白屏而且代竖条的小花线,本以为是屏问题,可是外接显示器没显示,查论坛说这机子显卡是通病,于是加焊显卡,试机屏幕都不亮了,同时发现旁边有块RICOH r5c843的芯片发烫,显卡有几个小电容短路,接下来我准备重做BGA了,但是又怕走弯路,白忙活,所以想问问师傅们,我目前的情况最好该从哪里下手?

搞定了,原来是显存问题,换了一个显存就OK了,三星显存就是爱坏,同时谢谢“无此账号”这位兄台的热心回帖

网友:
先把发烫的芯片处理好,在测量显卡的工作条件,最后确定是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如果出现竖线的话基本上显卡挂了!直接更换显卡吧!当然先要排除屏!

网友A:
出显竖线时能开见开机的字吗?屏线没有插好也会出现竖线!怎么就直接加焊了呢?

网友B:
加焊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读卡器芯片发烫,这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显竖线时能开见开机的字吗?屏线没有插好也会出现竖线!怎么就直接加焊了呢?

没看到任何的字,白屏来的,要是屏线没接好,切换外接显示器应该会亮呀,对吧,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读卡器芯片发烫,这能解释下吗?谢谢

1.发烫的话你可以检测一下它的供电,对地,甚至可以取掉!
2.还有你说显卡上有电容短路,显卡上电容的阻值是很小的,如果真的短路那估计显卡坏了,你可以把显卡拿下来测试,有时候加焊是没有用的,最好是拿下来重新植球,不要怕麻烦,当然如果拿下来测显卡上电容还是短那就直接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发烫的话你可以检测一下它的供电,对地,甚至可以取掉!
2.还有你说显卡上有电容短路,显卡上电容的阻 ...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正准备重做显卡,明天没空,后天试试看先

网友:
显卡做坏了(不是100%坏,可能是连锡了),重做试一下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兄台,我重新植株做了显卡,结果上面很多小电容还是短路了,显卡是G86-770-A2我见你也发过关于这个显卡的帖子,现在想请教,上面有7个小电容短路是不是说明显卡坏了呢?拆下来测试没有短路,上BGA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兄台,我重新植株做了显卡,结果上面很多小电容还是短路了,显卡是G86-770-A2我 ...

拆下来测试了显卡没有短路,那肯定是主板上的一路供电有短路啊,为什么那么急着又做上去了呢?

网友:
直接量下显卡供电mos管有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