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主板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1-02-11):
型号华硕M2N-MX SE PLUS
故障一开机风扇瞬间转动一下就停下来!IO型号是IT8712F-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强制开机,诊断卡还是不显代码,但风扇一直转了!

网友:
可能12V短路!很典型哦
!

网友:
显卡拔了再开机看看嘛,不行测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我量了没有短路!就是4针的两两对接测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插显卡,这个是集成的!

网友:
检查开机故障: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电池---跳帽---32.768K 晶振---5VSB---3VSB待机电压---触发开关---SB南桥--PS_ON#拉低绿线--ATX电源工作--内存电--桥电---总线供电---cpu供电--CPU 电源好---时钟---CPUPG---PLT复位---发出复位----SB南桥---CPU复位---主板开工..修好以上电路!还是不能显示!如果是我~我会按桥看看能不能显示!如果还是不显示我不会修了。。。 不知道楼主会如何做!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我想换IO试试,又没有这个型号,有IT8712F-A,不知可以代换IT8712F-S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没插12V试了下开机,真的可以开,我拆下Q2,好像没坏!一会儿有两个脚相通,再测又不通!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12V短路了,是不是要全换CPU主供电的MOS管?还是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短路存在,仔细找找

网友:
把下管都换了,拷机来试试,我估计应该是下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电脑管理芯片3418,3310,坏的多,修过很多,还有就是主电源芯片,也坏多,基本就这几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CMOS跳线没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反,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加不上电或加电不亮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或MOS管击穿

网友:
换掉所有的小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