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的板子跑E1

楼主(2011-02-11):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厂家是梅捷的,板子上也没标型号??内存测了一下RT9214输出是2.0这样的电压,UP7711U8输出是1.0V的电压,主板跑E1,原来还可以开机,只是开久了就关机了,而且再开机不了,现在开机不了,跑E1,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哪的问题呢?内存还是BOIS呢??高手支招呀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高手出来一下呀??是不是北桥呢??还是哪的问题呀~!怎么判断是桥的问题呢~!这块板子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高手去哪了呢????是什么的问题呢??真的如楼上说的

网友:
电压好像有点不正常哦 2V  如果是DDR2的很好的内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吗?内存换过了~!电压正常了哪应该过内存了呀~!

网友:
DDR2 内存 电压 正常

网友:
哪这个是哪的问题呢??高手出来支招一下呀

网友:
是一代还是二代的内存啊

网友:
这个主板是AM2的当然用的是二代的内存了

网友:
这个是AM2的板子电压应该是正常了呀??大家说说看还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北桥的,梅捷主板多数都是用的nv的北桥,要不可以压着北桥再开下机试一下。

网友:
压了也是不行的,这个南北桥做在一起的~!

网友:
加焊内存到桥通路中的排阻  家旱桥试试

网友:
加旱下吧  单个桥最容易虚旱了

网友:
问题是我现在压了也是不起作用的呀~!

网友:
高手没有出现吗???这个是什么情况呀~!以前有时得但是开久了就关机,再开的话就行了呀!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小偏差很正常,某些板子2代内存需要这么高的供电

网友:
问题还在桥上面 有BGA的话直接更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