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0 无声音修复一例

楼主(2011-02-11):
新年开业第一天,接到一台DELL2200,故障现象是系统有认到声卡驱动但喇叭无声音,耳机也没有声音。选择先易后难的严重,给它做了个系统,故障依旧。拆开机器,打开图纸,是STAC9752AT的声卡,首先测量PIN25,38,43有没有+AVDD 5V,运气比较好,只有0.02V,马上就查到了故障点。追+AVDD的来源,是U11输出的,查U11的工作条件,1脚VIN有5V,3脚EN有3.3V,4脚BYP2.8V,5脚VOUT是0.02V,条件都满足不输出,那肯定是U11不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之,在查5脚VOUT输出了5V,想也不想接上屏开机,马上就听到了XP进系统的音乐声,此机修复。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  一下子就定位到故障点了

网友:
楼主历害啊,,学习了, 我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地步啊

网友:
厉害啊,望尘莫及

网友:
这个简单点

网友:
佩服,简直就是秒杀啊。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
值得我们这样做

网友:
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这只是比较理想的好修的情况。就像我有一次,遇到不开机连待机也没有,那是IMB机型,所以不看电路也明白大概的走向。
一测DCIN进入的第一个保险电感被烧坏了,在料板上换了一根上去,修好了。收了客人四百块,真是太值了。可是这种好事,一个月能遇到一次就不错了。有时候遇到一些总是,什么都换完了都不行,真是把人搞疯了,最好只好让客人换板子。哎!

网友:
     在修声卡、、网卡、、故障我不知从何下手,但这个简单点的还是能OK的。   还要继续向LZ这些学习学习啊、、、、、、、、、

网友:
没声音的情况,光软件部分就够你查的,绝不是重装个系统就排除了,只能说运气还可以。

网友:
这个还比较少见到呢,见到的多是声卡或者功放坏掉了

网友:
看来+3V_RUN是主供电,+AVDD只是辅助供电。
所以声卡的复位能够完成,而且与南桥的通信也是正常的。
+AVDD到底给芯片的哪些模块供电,还望高手们能指点一下呀!

网友(点评):
模拟电路部分吧,比如前置功放

网友:
没声音的确实让人头痛,硬件坏得少,软件问题居多,不好判断

网友:
学习了,有的机器有声音但是没有办法调节大小音量,做了N个系统也没有解决,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不尽感激

网友:
有时机器太好修也不是啥好事,一次同行拿来一机器插电源电源适配器保护,有大短,机器已经被同行拆了(服气现在的人,看到维修有钱赚不管会不会都要拆上一拆,狂曰),同行在边上看着,DCIN那有个二极管短路了,换掉OK,同行扔下60块钱走人,收用户300多。(平时给同行修本不会少于100元的)。

网友(点评):
鄙视这样的同行,也为你可惜。。。

网友:
基本条件就有问题了,运气不错

网友:
有时候真还是靠点运气

网友:
运气+图纸+烙铁=M

网友:
外放有声音,插耳机没有声音,,应该怎么搞呀,?我现在有一台东芝M500 声卡ALC269的,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 还得努力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