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600GT不亮测供电有一路短路,怎么判断短路位置?

楼主(2011-02-11):
故障:盈通9600GT 512m/256b显卡不亮。测试核心供电1.2v,显存供电2.1v。
测试过程:用电表测试发现另一路电压为0v测试阻值接近0欧,已经拆掉输出电感和部分输出电容判断为后面线路短路(正常卡测试是1.3v)。这路电压是由rt8105配合一对mos管提供看电感线圈(4R7)判断功耗不大,问下各位老师这路电压是供给哪部分的?是VREF电压还是FBVTT电压?怎么判断哪部分短路?

网友:
先弄清楚是GPU短路还是供电短路!

网友:
mos供电部分已经排除,4r7已经拆掉,后面固态560和附近2个贴片电容也已经拆掉。4r7前电阻正常,4r7后短路。这路电压是去显存还是去核心的?还是两者都有??

网友:
GPU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你说的也太矛盾了吧,短路了怎么测核心电压1.2啊,

网友(点评):
看清,短路的这路供电不是显存的供电。

网友:
mos供电部分已经排除?那是GPU或显存,打下GPU对地阻值!

网友:
测显存V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留个联系方式 我来帮你解答,你现在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VREF的MOS管,我觉得这不是VREF供电电路,不需要这么设计。

网友:
如果是显存坏的话  怎么确定是显存坏 非得把显存吹下来吗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判断是gpu短路了。确定方法是我用外接1.2v电源供电发现gpu局部发热,应该可以判断是gpu的问题了把。

网友:
你上面说的GPU和显存的供电都正常 就不明白你那是什么短路了 DAC供电?7805还是1117

网友:
你测的应该是核心阻值吧?接近O但不是0 我见过最低是2的 那是正常阻值 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卡硬是让你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