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2j装XP32位系统,独立310M显卡无法驱动

楼主(2011-02-11):
Asus a52j装XP32位系统,独立310M显卡无法驱动!
笔记本预装win7,后应客户要求,改成XP,发现310M显卡无法驱动
只能在cmos设置里把boot vga改成reserved保留模式,关掉310M,只使用集成的HD显卡,才能正常使用,求解。。。。

网友:
试试用自由天空e驱动包或者驱动精灵驱动看看,用这个网址:http://www.devid.info/ja/输入设备ID看看

网友: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驱动魔法师都用过,NF官方驱动,asus官方的没找到,好象没提供32位xp驱动,等等都试过,包括下载驱动包,更改相应驱动配置文件,改设备id,按Y打磨显卡驱动的方法都试过,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