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测电源功率的软件

楼主(2011-02-11):
面对市面上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电源。标的功率都是300 350 400 的,各位大虾有不有什么软件或硬件可以测出它的实际功率呢?有的话麻烦推荐下。谢谢~~~

网友:
目前还没听说有测电源功率的软件,其实测电源功率可在输出端接假负载看实际输出电流是否能达到标称的数值.

网友:
硬件可以的,就象楼上所说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负载可以买到吗?买不到的话自己做该怎么做?可以教下吗?

网友:
1,没软件
2,测功率?是指测额定功率吧,我问过生产电源的朋友,是很复杂的。
3,我一般的经验是看开关变压器的大小,功率对管的型号来看功率。不过拆开壳后看下做工用料都知那电源的质量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软件测功率的,这个没硬件配合道理上也行不通啊,楼主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负载就用一个12V60W的射灯的灯泡就行了,接12V能点亮灯泡同时12V降得不多,这电源基本上没问题了,功率也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负载可以自己找啊.我一般用电炉丝做假负载.方便适用可以任意截取选择不同的阻值.

网友:
目测散热片,开关管,变压器大小即可对功率大小略知一二,山寨电源的用料不会太扎实。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明白了~

网友:
这些都是凭经验的,拆开一看就知道电源质量怎么样了,比如两个开关管都是13007的话,标称功率却写着400W,那就明显虚了,楼上很多都说了,看变压器大小,变压器小而且矮的话的功率也不会大到哪儿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测集显690g x240双核配17的液晶运行普通应用很少超过100W的,一般的主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耗电,电源只供应主机,集显主机耗电在60-80W左右,再怎么差的电源输出100多W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电源要稳定。独显四核,高负荷运行的机器功耗要高的多。

网友:
对的,主机配件上的标称功率一般是指高负荷时的功率,平常时使用很少会达到这一指标。关键还是电源输出电压要稳定,好的元器件和好的电路布局是电源质量的基本条件,选电源时要看看里面的东西什么成色,分量是否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