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50--0.9定住-有时能到1.5--可是掉电

楼主(2011-02-11):
神舟优雅HP650--0.9定住-有时能到1.5--可是掉电 反复重启可以进系统--但很快掉电--起先觉的应该是温控可是去掉温控芯片还是掉电!!
独显加焊显卡无果。。希望有人能帮助。。对笔记本CPU座子加焊没信心 反复重启有时候到0.9--或者0.45就重启。偶尔能进系统但还是掉电

网友:
sw8板子 有很多掉电。都是电压引起的。仔细量各电压。

网友:
测量5VLX处---波形有干扰----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很少用示波器测试图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波形这里就是这样的 你要测PL11后面 有极性电容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