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刻录的速度太快了吗?

楼主(2011-02-11):
小弟刻W7系统盘的时候到百分之80失败,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有提示的.无非两种可能,盘质量不行.换个版子试一下.或就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把刻录机速度调慢试一下,或者换一个刻录机试试,先排查下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
个人认为也不排除盘片本身和刻录机问题

网友:
刻录盘也就三菱威宝的还能,国产的直接放弃吧

网友:
多半是刻录机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失败原因,应该有一个日志

网友:
这个就只有两样碟子质量和刻录机质量

网友:
是用什么刻录软件,一般刻录都是选 8X的

网友:
我自已记得盘都是3块以上的盘。不会失败。

网友:
你的盘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
    确认硬件没有问题,可能是文件有问题

网友:
刻录的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
来学习的,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1493-1-1.html

网友:
应该是你的空白光盘质量不好吧!

网友:
刻录速度慢点我个人认为。用高速克出来的,和用低速克出来的碟片结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