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90s8程序

楼主(2011-02-11):
求飞利浦190s8程序

网友:
SW8吗?还就是S8??如果是SW8,,我有原厂的。。

网友:
把PCB编号和图片发上来, 飞利浦早期为自己开发, 后来都是代工的, 不然难找准确程序

网友:
图片在淘宝找了一张,样子是一模一样的,自己拍得还不如这张清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26602648

板号:4H.0BQ01.A00T和E238400A HXF-S 94V-0  这两个不知道哪个是

还是一个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是BENQ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机是正屏还是宽屏, 芯片方案, 你这机什么毛病?

网友:
19正屏  不插信号线正常,可以看到菜单 。但是插上信号也是样的,没有图像显示,跟没插信号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