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水不开机?拆掉联接开关的双二极管可自动触发。。。

楼主(2011-02-11):
一台联想G450笔记本,进水不通电,南桥无进水痕迹,于是将水烤干,通电待机有3V,5V,按开关无反应,测开关电压只有0.06V,明显不正常,测IO KB926QF的32脚开关脚只有0.52V,也不正常,正常应为3.3V,怀疑是IO的问题,于是更换一相同IO,故障依旧,看来不是IO的问题了,32脚开关脚电压依旧只有0.52V,测与开关脚相边的D41双二极管,其中51—ON#为低电平,电压为0V,由于无相同主板,不能确定是否正常,怀疑是D42坏了,于是将D42去掉后通电,主板可以自动开机了,这时开关处有3.3V电压,但不能关机,感觉不解,D42不是去掉了吗?怎么会有3.3V的电压呢?去掉D42后量51-ON#脚电压刚开始有0.60V电压,自动开机后电压马上消失,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是仁宝代工的吧  你找图纸研究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有断线的

网友:
进水氧化的部分保护起来了 好好查查 换了就好了

网友:
D41?????没看到呢

网友(点评):
根据楼主的描叙说的是D42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是本本波的帖子呢!拆掉了D42开关处还有电压说明开关处还有其它支路,可能图纸跟实际线路不符常遇到。

网友:
进水机先用放大镜检查下断线

网友:
今天找了一块相同料板(待机电路正常,开机无显)对比测试发现51_ON#信号为17.5V,EC_ON信号为0V低电平,而我的这块不开机的板51_ON#信号为低电平,EC_ON为高电平,应该是将51_ON#信号拉低了,但将Q23去掉后电压51_ON#也起不来,将周边进水的几个小元件对换了还是一样的,请问:EC_ON为什么会发出高电平呢?51_ON#的信号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新手路过, 虽然没好办法 帮你解决 但学习到了 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