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显示器怎么修

楼主(2011-02-11):
我接了一台19寸的假的现代液晶显示器。在进入桌面就只有上面1/6有图像而且在上下抖动。换了一块乐华的驱动板在电脑设为60HZ的时候全屏都正常在60HZ以上屏幕上面1/6有图像而且在上下抖动. 分辨率可以设上1400x900 60HZ都不抖动。以前的那块在其它屏上正常。我就怀疑是这张屏有问题但我又没有什么有很满意的解决,不知道那位大师能我一个解释。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在60hz下用。估计屏电路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控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屏今天坏了 是屏的升压电路坏了一个三极管看不清型号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修了就是升压三极管坏了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告诉我这个三极管的型号我万分感谢

网友:
把图上上来,邦你分析

网友(点评):
这不是三极管,应该是个场管,是一个典型的DC变换电路,5V转换12V出来的。

网友:
找到IC的datasheet看看,里面应该有,楼主看看

网友:
如还没解决的话,麻烦说下屏的型号,帮你找下型号

网友:
对啊,知道型号了好找配件啊

网友:
屏的型号是M190A1-L02:rev.c1.      IC是FB5138
                                                             7AH-46L

网友:
就是这个图片

网友:
DC升压电路,场管损坏重点看看负载有无短路或电感匝间短路。

网友:
找个坏屏相同的地方拆个小场管装上,估计那个DC-DC块子也坏了,祝你好运

网友:
还有升压二极管后面的电路有短吗,量了没有,有短就烧机试下

网友:
我已经搞好了。这个屏是祸不单行CM2709的供电也坏了只有1.9v。DC-DC是电感坏了,场应管坏了,电感没有配件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这个拆掉绕20砸就行了。场应管我在主板拆了一个用电线引到屏的电路板外。CM2709的供电不足引起在60HZ能工作在60HZ以上不能工作的原因。现在我换了一1084 3.3v的就好了这是我对这个屏的总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谢谢!
我想这个是我的原创帖子版主看看了能不能加精?

网友:
以后我会修了,,每一台维修过的液晶过程我都会在基地发表

网友:
对不起,本版块下载附件 下载分-5, 下载次数+1,本操作后你的下载分将不足 5 点,请返回。

[ 点击

网友:
看来还得积累一些坏的屏,到时候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网友:
这种奇美的屏算是比较好修的了。

网友:
楼主的分析不错,思路应该更清晰一些。使用通用板点屏是判断屏有没有问题的一个手段。

网友:
DC TO DC的部份很多零件不好买,必须要备一些破屏拆件

网友:
看了這文對升壓學了很多電感也是一大重點

网友:
高手呀,这样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