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0开机报警四短,四次

楼主(2011-02-11):
接到一台X60机,开机报警四短,连续四次,无显示。
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BIOS蕊片吗,换了之后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四短声,我印象中好像是内存不过。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显卡没过呢。

网友:
内存我试了,是好的,电流停在50

网友:
BIOS吧.四声报警修到过是BIOS问题

网友:
    你们说,应该、北 南桥不会有问题吧。会不会是显卡有会题????

网友:
北桥容易出问题,X60的本不好修。

网友:
安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