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灯管损坏会导致电源板过流吗?

楼主(2011-02-11):
灯管的什么样故障会导致电源板过流,12v降低为7v?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短路啊,后机拉底

网友:
是高压部分吧,灯管不会吧

网友:
灯管打火也很厉害,可能直接造成电源短路而保护。

网友:
没见过灯管拉低的,灯管工作不稳定,高压板就会出保护的,所以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灯管也会拉低的。

网友:
灯管会引起电源保护的

网友:
灯管只会烧高压电路.高压电路坏了会引起电源短路.

网友:
不可能啊。。如果高压板功率器件直接短路。。电源根本振不起来。。就不会有7V电压了。。应该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12V拉低了一般都不是灯管的毛病吧,灯管过流高压部分保护以后。灯管就没电流了啊~

网友:
绝缘没搞好!

网友:
你可以用单灯的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后基短路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