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大家都是怎么检测硒鼓是感光鼓坏还是?

楼主(2011-02-11):
大家都是怎么检测硒鼓是感光鼓坏还是磁鼓坏啊!!!求助
补充比如打印边上有黑线或者字迹模糊都是硒鼓组件里的哪个东西坏了啊 !谁能给详细说说
求助

网友:
1 换鼓芯 2 换硒鼓不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坏”这个字太笼统了,最好打个测试页,看一下具体故障现象。

网友:
高压充电不良比如电极丝污染会使字模糊,刮板坏有缺口就有黑线了,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太复杂了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充电管会影响字迹有规律的不清晰,磁管会影响字迹部分不清晰,鼓芯会影响整页不清晰或有规律的道道,,还有加热主件的部分问题,这个都是逐步排查的,希望我的回答会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