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仁宝51_ON#信号的作用与意思?

楼主(2011-02-11):
看仁宝代工主板
中,有很多里面有一51_ON#信号,请问51_ON#信号的作用与意思是什么?平时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
主板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电池供电的时候为开关键提供触发电压而已,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EC_ON是与他配合的!

网友:
51 _on#这个信号的作用我觉得是主要用于在单使用电池时产生VS用的,配合EC_ON这个信号在触发后锁定51 _oN#为低电平。

网友A:
我还想问一下vs电压是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