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S280CFe待机0.15A求助~

楼主(2011-02-11):
今天接到的一台老笔记本 联想邵阳,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图二

(补充一点,一插电不是立马就0.15A,而是一插电0.07、0.06、0.16、0.15这样子的)
刚才我测了下,不知是不是待机电压, 我在北桥附近的两个电容上,测到5V、2.5V。在CPU附近的电感上测到1.4V

终于修好了,原来根本不是短路引起的,都怪我粗心大意,原来这个插电就0.15A是电压不够引起的,如图1

现在就按照电流的情况来修了,插电 电流上到了0.15A,原来是CPU没供电,这款板子的CPU供电芯片是ADP3421
我测了它的6到10脚的VID引脚正常。24脚VCC 3V正常,15脚SD有5V,这个SD引脚是直接连到ADP3410的第7脚VCCGD。
16脚PGOOD是0V,还有第3脚LTO是3V(不知道LTO引脚是干什么用的)。23脚OUT 0V,23脚是直接连到ADP3410的第4脚
IN引脚的,应该是个重要信号。我先不管ADP3421,先量一下ADP3410的情况。
图2

ADP3410第8脚VCC 5v,第2脚SD有5V左右,第4脚IN 0V这个应该是启动信号是ADP3421输送过来的(不知道高电位启动还是低电位启动).第7脚VCCGD 5V,第5脚DRVLSD 5V(这个是什么引脚?有什么用,知道的大师告诉一下),12脚SW 0V。
我重点怀疑IN引脚有问题,本着先简单后困难的方法,我把ADP3421和ADP3410加焊一遍,冷却后 插电,电流从0.03A跳到了0.65A然后又跳回0.03A,我颤抖的按了一下开关,电流一路飙升。激动的要命

至此维修结束。
感谢基地一直给我的关照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修友,感谢提供图纸的那位兄弟...
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问题就是 后来开机正常时候我量了一下ADP3410的第4脚IN引脚,发现电位只有0.02V这个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IN不都是高电位启动的吗???

网友:
摸下哪里发烫.一般待机上到这么高的话基本都会有烫的地方.

网友:
待机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  系统供电芯片应该烫手了  换了  有的能解决 也有的还是那样 楼主解决通知声

网友:
用嘴唇亲南桥,感觉一下。

网友:
真精彩的维修经验..最终还是修好了.恭喜你

网友:
又学到了原来是供电芯片虚焊而导至的没有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