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换电容后在原机上亮 放别的电脑上正常

楼主(2011-02-11):
显卡换电容后在原机上亮 放别的电脑上正常 别的显卡都能用
显卡
电脑

网友:
显卡电容不一样,电源支持不起来,瞎想的啊,

网友:
原机上不亮??,,,可能还是供电有问题,,电容换的容量是不是小了,,

网友:
电容是一样的

网友:
你自己的主板坏了吧

网友:
标题写错否?。。。。。。。。清理一下自己主板PCI-E插槽

网友:
这样的话 显卡应该是好的了

网友:
接独显,插诊断卡。看代码。

网友:
这块显卡在我机器用着呢 两天了很正常

网友:
你还是不仔细检查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
一般是接口插槽问题

网友:
来自: 重庆渝北区
mhbcmj
的帖子
显卡 跟主板的耦合电容 可能被你搞掉了一个

网友:
cqlgdn
的帖子
掉了到别的机子能显示吗?
显卡修好了
可以

网友:
来自: 重庆渝北区
文明天地
的帖子
掉了 就很挑主板

网友:
cqlgdn
的帖子
我 是 没 听说过掉了 一个耦合电容
还 能 显示啊

网友:
来自: 重庆荣昌县
文明天地
的帖子
只晓得 听说 听说 不晓得自己操作

网友:
看看大家的评论自己 也很是受教育

网友:
这 显卡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还有问题,我碰到过显卡空焊挑主板

网友:
显卡是好的、主板挑显卡、是否更换的电容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