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1):
在论坛搜索了哈
貌似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有
应该是个通病
可是都没看个明白
什么南桥北桥io都有
那个板子大家都晓得
上去两回就开始变形
现在点的亮
所以害怕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师傅修好过的。。具体的、、这个机器很脏、、风扇不转了基本上
北桥是amd的、、、、、大家探讨哈嘛、、应该是通病三
通病
三星

网友:
上散热片,不风扇. 裸板跑下. OK 卓一排除
NG BIOS 网络音效 南桥 再MICOM

网友:
怎么没人来i看哈呢。。。真的拿不准不敢动板子。。三星的板。。怕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 ,做了南桥 故障依旧,,不敢动了

网友(2011-03-15):
三星的板子也不便宜,怎么那么容易变形,去年了也修过一个来的时候不开机,修好后挡LOGO的,三个桥做了两个桥没好,最后还了,这个我认为还是要查PCI那一块

网友:
当logo 一般是大多数是次要设备在开机亮后检不过。PCI设备等。我遇到的是网卡BIOS有问题

网友:
遇到。两次了,ati的显卡, 显卡的问题,修了好久才修好了一台,主要是板子容易变形,一般动了,主板就不亮了, 要报风险啊 ..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撒

网友:
把光驱,硬盘都下了,看是不是那些有问题..做SB

网友:
最好放电后裸板测试下,别轻易动桥,这板上BGA有点怕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机子,换了南桥一样,无意中看到南桥周围一个电容被别人搞掉了,补上去好了。

网友:
很明显是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