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1-02-11):
昨天一开张就碰到两台这样的机子,装系统正常,一到进入桌面就蓝屏,把硬盘取下来,放在别的电脑上装也是一样,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办法?一定要换硬盘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目前查出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多数是内存出的问题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修复一下    最好换硬盘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用WINPE把硬盘格式化,再分区.如果问题依旧,那么可以选择用助焊济+风枪清理下内存的颗粒,以防灰尘妨碍电路连接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硬盘拿到另一台电脑上装好以后,也是蓝屏,内存坏已经排除了,这个没办法修复了吗?

网友:
进安全模式,,先排除软件或驱动引起的蓝屏,,然后检测硬盘坏道,,修复它,还不行扔了

网友:
接到别的电脑上一样也不能排除驱动问题,先检查坏道,没有坏道就是声卡驱动问题,也可以进安全模式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啦台机子试过就说明跟内存没关系,可能是BIOS与硬件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

网友:
在装系统试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换个版本不同的系统看看

网友:
估计硬盘有问题,要么低格,要么查坏道

网友:
有很多原因引起蓝屏的,系统版本,GHOST的也有可能。SATA硬盘的话在BIOS中设置的模式,硬件内存等等。

网友:
硬盘拿到另一台电脑上装好以后,也是蓝屏,内存坏已经排除了   换个版本不同的系统

网友:
上面说的很对 有时电源也是个杀手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或者硬件不兼容

网友:
把主板放一下电

网友B:
不要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装完系统在单独装驱动  可以解决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看 如果可以那估计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2012-07-18):
看一下蓝屏代码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装完系统在单独装驱动  可以解决

在什么地方蓝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