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1.6不显!!外接显示器灯变绿,但没有内容!!!

楼主(2011-02-11):
客户送来了一个本子,说是正用着死机不开机了!上机后电流跑到1.6,中间有跳变。外接显示器灯变绿,但没有内容,什么也没有。怀疑显卡虚了,上BGA后还是原样,没想好咋搞,是重植呢还是有别的问题!!请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一是

网友:
外接也一样,除了电源灯变绿,和没开机一样

网友:
有没有排除软件故障,用pe了吗

网友:
重植,或换显卡

网友:
应该查下接口,行场信号 应该正常了,仔细看下RGB是不是有输出,没有往显卡查,有查排线和屏。

网友:
楼主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