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捷AMD主板开机不能彻底关机问题

楼主(2011-02-11):
迅捷AMD主板开机后,不能彻底关闭掉,在系统关闭后,CPU风扇任然在转,再次开机就开不了,必须把电源拔掉再开机才行,请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非常感谢了!

网友:
未曾见过这种故障 学习中 希望高手能指点

网友:
也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最近这种故障遇到挺多的哈。。。我前些天修过三块磐正的,换了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