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电平发绿光,低电平发红光的LED灯(发光二极管 ...
有没有高电平发绿光,低电平发红光的LED灯(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1-02-11):
显示器按键板的指示灯坏了,好像是两个脚的。
但是通用按键板上面的指示灯是三个脚的,内部应该是双
二极管
当通用按键板的第2脚输入高电平指示灯为红
当通用按键板的第3脚输入高电平 指示灯则为绿
我现在想找两个脚的可以发红光和绿光的灯。
有谁知道叫什么名字?
显示器

网友:
都是两个发光管的组合,,最少也要三个脚,,

网友:
没见过 好像发两种光的管子最少3个脚

网友:
我有见过一个二级管可以发两种不同颜色光的,但是没有详细的资料和料号

网友:
是不是双向发光管呀

网友:
有这种二极管,是两个发光二极管反相并联,加正电压一种颜色,加反压是一种颜色,要定制,外面不好找.可以用三个脚的,加两个电阻一个三极管,一个I/O口可以控制.

网友:
用電錶量一下兩腳或三腳都可以按裝

网友:
有这种LED,常用于lenovo液晶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