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膜线开焊怎么修?

楼主(2011-02-11):
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液晶屏膜线开焊怎么修?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 就不要考虑了,,如果要修也成本也很高,,

网友:
唉,一不小心线括开了,赔人家个显示器吧!

网友A(2012-09-08):
以后小心点就行了,花钱买教训吧。

网友:
恩 只能花钱买教训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只能换吧,换一条

网友:
有专门的焊接工具

网友:
就是这个小东西

网友:
下面那个兄弟的,工具算开眼了!

网友(2013-04-01):
这个在哪有卖的呀

网友(2013-08-11):
今天压屏线,有效果,维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