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1400 电池开机正常,插电源启动掉电!(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2-11):
拆开机子查看散热器接触良好,用手触摸检查并无过热元件,用万用表检查公共电源点电压,发现掉电时有1伏左右的抖动,开机19.5V启动LOGO后跳到18.几伏掉电,又跳回19.5V,逐级向上测有无电压跳动,都有跳动无果。。。。直接测电源插座,正常并无跳动,插座经PL6进入6679测6679输出端掉电时电压有跳动在测输入端正常,将6679更换之故障解除!!( 申请转正)

网友:
6679是不是一个p沟道的场馆

网友:
电压跳动是指掉电后的电压跳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