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NF7G-HD720P关机cpu风扇电源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1-02-11):
可以正常关机,硬关也可以,但关机后风扇一直转,在开机就没反应了,只能断电,再开就好使了。排出了系统,cpu,硬盘,内存,bios,电源,肯定是板子问题,重新刷了BIOS,也是老毛病,准备换IO。感觉不像是IO的毛病。要是查供电应该查什么位置。
关机开机绿线一直处于低电平12mv。请高手帮忙。

网友:
修过三片磐正的板子,和你的情况一摸一样。。。换io就好了。。。你先看看绿线是否直连到io?似的话先换个看看

网友:
io有1个角直连到绿线

网友:
就是I/O问题,LZ查到点了就要继续查他的通路啊

网友:
楼主的IO什么型号

网友:
IO型号是W83627ehg-a

网友:
先换个I/O看下,

网友:
查一下关机以后哪些供电没有正常关闭
有时序的
论坛有资料

网友:
我在网上买了个IO换上了,故障依旧,看来不是IO问题
现在换上IO在供电不开机状态下,绿线属于高电平,原先是绿线只要连到主板就变成了低电平了,现在该怎么维修,这个板子,曾经被人动过小电管,但我不知道是那个。用了几分钟以后,现在是一供电就开机,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