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不过自检但可刷BIOS怎么修?

楼主(2011-02-12):
一块FX5200 128MB 64BIT显卡启动黑屏不过自检,用PCI显卡带进DOS后NVFLASH可以查出型号并且可以刷写BIOS,网上找来的BIOS刷进去仍然不过自检。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要是没错的话,就不是它的问题了。自检不过,你得好好的检测检测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原来是核心供电管问题,核心供电管的问题.......
核心供电只有0.9V明显偏低,并且显存和核心的供电管是一样的,在检查ADJ脚的2个电阻无果后决定对调这两个供电管,结果奇迹发生了~对调供电管后显存和核心的电压均正常了,图象出现....
难道供电管呆在一个位置工作久了开始消极怠工了?哈哈

网友:
提供型号和维修前后测量到的电压,提供越详细越容易判断。

网友:
最后试机发现是AMS1084这个稳压模块坏了,导致核心电压过低,只有0.9V,换掉这个管子就好了,但是不知道这个AMS1084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管子可以代换?

网友:
就是1084,后面 应还带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