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用电源开机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2-12):
IBM  T43   客户说用电源能开机     用电池有时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请问时什么故障     在线求助    知道的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检查下充电电路的一些CMOS管,在看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时开时不开就要查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网友:
加焊一下充电芯片,可以顶一阵子

网友:
先看看充电正常不,电充好后再查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维修好了       很怪的问题  不过还谢谢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我加焊北桥好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见笑了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