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内存到底哪里坏了?有图

楼主(2011-02-12):
小弟新人,近日在试一根1G的DDR400内存,16颗粒,双面,颗粒编号为HY5DU12822DTP-D43

症状为:1、在939(K8T800 pro)、478(848P)平台上,内存单独不能点亮,诊断卡显示C5,与另一根好的内存同时插在主板上,机子可以点亮,但是Win XP启动画面刚开始后不久蓝屏。

              2、在462(NF2)平台上,内存可以单独点亮,但是无法看到Win XP启动画面,直接重启。

图是用RST测的,貌似512-1024在Address Line的测试时就被标记了。请教,内存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
正面第一片的背后那片,估计只是虚汗或者是排阻有问题,加焊下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