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1-02-12):
东芝M800不亮机求助
东芝M800(M863),板号DATE1MMB8H0REVH,配置:AC82GL40(集显)AF82801IBMWPCE775LAODG,客户说是自己在做系统时,突然黑屏,再开机就不亮了,拆机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输出,电流好像是有2次跳变,停在0.61A就不动了,北桥、南桥都重作了,依旧。但都没有换新的,由于没有找到M800
TE1M
图纸,下面的图就只有用M300的代替了,
开机后电流在0.61A时希望BIOS的各脚电压如图所标,请问同行朋友们,从BIOS的那几个脚的电压能不能分析出故障在哪里?顺便问一下:哪位朋友有此机的图纸,显谢谢你给我传一张,注意:不是M300TE1M的,这张我有了和M800 TE1M的不一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9265-1-1.html

网友:
spi三根线是不是电压低了点?看看BIOS和EC或南桥间是不是隔了有电容,如果没有应该不对,如果有波波打一下波形可以确定是否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这个图纸我有了,可是是东芝M300的,EC不一样,其他的基本一样,我就想知道EC和BIOS之间,EC和南桥之间的线路,到今天还没有修好,依旧那样。BIO的那三个脚的电压在待机时和开机后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了,BIOS那三根线和EC中间就有一个33欧的电阻,没有电容,那三根线的电压在待机时和开机后电压都是那样,我先换个南桥试试,然后再回一个。

网友:
你查没查CPU复位哦!   那里没电的话好像不会开机的!

网友:
u供电有吗 内存供电

网友:
诊断卡接LPC看跑什么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诊断卡,请问由BIOS那几个脚的电压能看出什么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有电感都有电压,也正常。今天新换的南桥,依旧那样。

网友:
高手快进来帮一下啊,谢谢。机子还在我这呢。

网友:
0.61 如果不查内存也是一样的话 那就查查CPU的工作条件吧!或者内存的条件

网友:
CPu的复位有啊,从电流表现看就是显卡没有过去。不只是哪里影响的。

网友:
应该换北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换过了,应该作的没问题,不知修哪里了。

网友:
桥都做了还不好 还修他干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我的朋友给客户弄坏的,一定要让我给修好啊。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G:

北桥集成的,已经换了。不行啊。

网友:
刷个BIOS吧,如果有NEC大电容的话就先把它换了

网友:
chinaupro
的帖子
ok.谢谢指点,换后再回。

网友(2011-03-15):
刷BIOS好了,BIOS在这里,需要的来下载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217-1-1.html